飞线修的V星MS-7309没有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1-08-22):
垃圾佬的货,今天得空拿出来弄一下。

外观看了看,发现此板原来被人修过,上面还贴有一张应该是客户的电话号码。
V星芯片MS-6G被动过,CPU的卡扣座被拆了。

打各阻值没发现有短路,上CPU插电,触发。
发现没有复位,直接测CPU供电 ,无。

测内存供电和上拉电压正常,桥电压正常。

按照时序,应该有CPU供电了的。

上假负载,测VDDA有2。5V,CPU的供电是ISL6566控制场管产生,测ISL6566的EN37脚,有高电平,测VID组合全部为高。

VID全部为高时候会关闭核心供电,VID全部为低时候输出最高的核心供电。

翻开图纸看了一下,发现CPU的VID不是直接进ISL6566的,而是先进入IO ,F71882。再由IO发出VIDOUT给ISL6566的。

对这种IO的VID需要什么条件也就是时序不清楚。当时准备不修了,但是心不甘想要把问题弄清楚来,于是换了一个IO。

谁知道一样的故障,

在那里瞎弄了很久,测IO供电啊,测ISL6566供电啊什么的到处乱测。没有结果。
正一筹莫展时候,突然灵机一动,不如直接飞线了不用IO发出VID算了。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管它呢,死马当活马医,大不了当练习焊接算了,坐这里闲着也是蛋疼。

如图,VID4和VIDOUT4排在一起的,直接焊接就行,剩下4根VID需要飞线。
飞线的效果图是这样的:

初装修效果图如下:

第二次装修效果图如下:

点亮显示器图片:

这样,主板算是修好了,但是疑问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这个IO要得到什么条件才会发出VIDOUT给ISL6566的呢?
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

网友:
LZ你的VID端都直接对地了吗?,现在你的CPU供电是几V,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
没有全部对地的,VID仍然有用的,上什么U就会有什么样的VID,注意看图就懂了。

我用假负载测U供电1.5V,上单核闪龙3000+供电是1.45V,我把这个U放在一个好的主板上测也是1.45V,

因此说明VID依然有用的。

网友A:
看图,就是把如图的线连起来。只不过在上拉排阻的地方连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是把如图的线连起来。只不过在上拉排阻的地方连而已。

谢谢楼主,我明白了呵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ISL6566那边有掉件, 能否上这边的图看看

网友:
这样处理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
有一定的内功.精炼

网友B:
估计是CPU发给IO的VID断线了,你有没打阻值啊。你直接这样飞也是可以的,不用受IO转换。其实此板也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CPU发给IO的VID断线了,你有没打阻值啊。你直接这样飞也是可以的,不用受IO转换。其实此板也是多此一 ...

很同意,可能某处线路或元件断开造成无成拉低电压。

网友:
lz高人呀感谢分享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CPU发给IO的VID断线了,你有没打阻值啊。你直接这样飞也是可以的,不用受IO转换。其实此板也是多此一 ...

这里可以测量下CPU供电管理IC VID信号组合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正常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C:
一直 没明白 CPU 的VID 连 I/0 有什么作用

网友:
  你们都 用这么粗的线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 没明白 CPU 的VID 连 I/0 有什么作用

也是起到调节CPU内核工作电压大小作用,只不过这里VID信号是由IO芯片进行管理发出。

网友D:
我是个小白,想问一下VIDOUT这是不是要收到VID那边的信号才会工作呀???还是反过来???怎么连的线我是看明白了,,但就是不太清楚这样的作用,,请前辈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小白,想问一下VIDOUT这是不是要收到VID那边的信号才会工作呀???还是反过来???怎么连的线我是 ...

VIDOUT可以理解成VID识别电压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是IO对应引脚先接收CPU发出的VID信号再经过RN3排阻跳线作用最后相连ISL6566 型号CPU供电芯片进行工作的,IO发出VIDOUT识别电压信号应该是要本身供电,时钟,复位工作条件满足才行。

网友:
高手这样都行

网友:
赞赞安装在哪住那种你咋那在哪在哪在哪那俺暂按咂咂嘴

网友:
焊接完打点硅胶比这好看

网友:
把COM口芯片拆了就出VID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