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时序疑问和不解

楼主(2011-08-22):
今天休班,下午看了AMD的时序,在论坛中搜多到了“小孩特笨”的帖子,之前也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定义和原理,后来知道了今天又来看看。
AMD时序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Intel的时序:
1、VTT OK(VTT_CPU) 2、Vcore Enable 3、VRMPWRGD(Vcore_PG);
不知道LZ能不能更详细得解释一下以上部分

这个是“小孩特笨”的回答。1、VTT OK(VTT_CPU) 2、Vcore Enable 3、VRMPWRGD(Vcore_PG)意思就是AMD先有1.8V/2.5V_DUAL,在有2.5V_VDDA,在有VTT_DDR,在有VCORE,最后是1.2HT
IINTEL的是先有1.2V_VTT_CPU,在有VCORE,最后有VCORE_PG
只有以上电压正确了才会储频器才会开始正常工作.频率正常PG信号正常最最后是RST拉

这里主要是“小孩特笨”讲的AMD时序的前两个 电压,我先说说我的吧,这个还是看了饼哥的帖子知道的。
先有的内存电压开启,然后是AMD需要的另一个2.5开启电压,然后是核心开启电压,再就是总线HT1.2V电压了
“小孩特笨”中说的 先有1.8V/2.5_DUAL这个供电是内存供电的开启电压双路供电吗?还是工作电压啊,2.5V_VDDA这个知道是AMD CPU特有的2.5V供电,和INTEL的VID差不多,(既然说到这里了那就再问下,AMD CPU这个2.5V=INTEL 的VCCVID 还是 就等于VID啊,),再就是VTT_DDR,这个也是内存电压吗?还是内存参考电压啊,如果是内存的电压,那么刚才所说的时序就是不对的啊。
求解啊!  大家应该看懂了吧! 也算是给和我一样不懂的人吧!

补充内容 (2011-8-25 21:16):
(已解决)此问题多谢版主回复了,CPU供电还需要个VTT_DDR嘿嘿。

网友:
VTT=VCCP,参考电压的意思

网友A:
但是在时序里面并没有写 VTT-DDR这个定义啊,但他解释的时候却出现了啊。

网友:
VDIMM_STR_EN:内存的开启条件。
VDDA_EN:AMD CPU所需要的内部的电路的供电,2.5V在假负载上面侧量,也可以在CPU旁边的小黑电感。
VCORE _EN:CPU电压的开启信号。
VLDT_EN:HT总线的开启条件,也就是我们说的总线供电。供给CPU,南桥,北桥
VTTOK :总线的OK的信号,代表总线正常。
VRMPWRGD:CPU电压的正常信号。
你说的这些信号都是跟K8平台相关的,这是IT8282M跟K8组成的吧。

网友:
VCCVID跟VCCA2.5V不同的,不等于VCORE的。VTT_DDR负载电压,也就是在内存的旁边的电阻上面测量。

网友:
VTT_DDR这其实也是AMD CPU所需要的一个供电,因为AMD CPU 管理内存,所有CPU不仅需要内存电压还需要内存的一个VTT_DDR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时序里面并没有写 VTT-DDR这个定义啊,但他解释的时候却出现了啊。

AMD CPU需要的供电: 内存供电,内存负载,桥供电,VCCA2.5V ,还有就是VCORE,所有AMD没CPU供电,得测前面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时序里面并没有写 VTT-DDR这个定义啊,但他解释的时候却出现了啊。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一些小供电,他并没有具体写的太详细吧,我一般就知道不过内存的时候就去测这个电压,还有无CPU电压的话。因为时序这东西,一般都写的是一个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