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问题

楼主(2011-08-22):
今天搞的个DELL 1420的机子 弄的显卡这后开机提示this computer system #B3D4Y1X-595B 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in the system o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enter  这问题那位高手遇到过
请指点下

网友:
这个电脑系统B3D4Y1X- 595 b号受到一个口令认证system.you不能访问数据在这台电脑上没有正确的password.请输入系统或系统管理员密码并按回车
上面的英文翻译过过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系统密码问题吧,重新做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解密一下就可以了,没挑战性

网友:
COMS放电是不是就可以处理啊

网友:
这个好象是开机密码,放电应该解不了,个别机器的BIOS密码放电还能解

网友:
刷bios解把

网友:
是不是 屏一片白出现的那些英文的  应该是BIOS M密码

网友:
刷 BIOS   即可了  。。。。

网友:
没遇到。收藏了。。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怎么没个答复?  修好了让我们不懂的学学撒

网友:
输入 密码按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