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楼主(2011-08-22):
lenovo thinkpad T410 开机1长2短!一听就是显卡!想都没想就拆了!拆了之后就傻眼了!没修过i5系列的板!显卡就在cpu上!暂时手上没有cpu可以测试!芯片组是qm57 ~查了一下只是以前南桥的功能而已!现在还无头绪!请赐教!!!!

网友:
刚刚拿客户的机器测了一下!应该不是cpu问题!在其他机器上测这u是好的!而这机器上其他机器的u还是一样!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独立显卡芯片呢?

网友:
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是不是内存啊   楼主没有好好的检测吧?

网友:
内存测过了!内存有问题肯定不会响3下!

网友:
是不是BIOS不过啊
哥们3下
你怎么知道内存过了啊

网友:
还没修过    期待中。。。。。。。。。。。。

网友:
还没修过i5机器呢

网友:
- 我也没碰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内存换过!cpu换过!因为感觉显卡是来自cpu的!所以连cpu槽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继续求解答!!

网友:
你就不能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CPU座子加焊成功吗?现在市场上有没I5 I3的打值卡呢?修好了回头说说咯。谢谢!

网友:
I5的大部分机器现在都不集成显卡哦

网友:
还没修过I5的机器呢

网友:
I3  I5  打阻卡  带灯测试仪我都有!! I3的 机器我修得挺多的
楼主刷bios看看啊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I5基本上集成了所有北桥的功能。所以楼主确定没有独显还是只能在CPU方面维修了,CPU各路供电都正常吗?基地有这个图纸下载。

网友:
这种机子难搞啊!!!!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先试下刷个BIOS吧 吧原来的BIOS先做个备份, 不行的话把连在CPU上的显卡一起考下。。温度自己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