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游戏高手GTS250-1G 花瓶怎么办

楼主(2011-08-22):
如题,今天弄了块盈通游戏高手GTS250-1G的卡,但是驱动之后就花屏,不驱动正常,mats测试所有通道都有write错误,读取正常,本来打算返厂,但是厂家说无条码不修,没办法了自己动手吧,金手指擦了没效果、刷BIOS故障依旧、电容全固态的没有爆掉的、核心加焊也没用,愁了,忘高手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1-8-24 11:56):
早上在芯片上放个5角钱硬币再次加焊,但是结果故障依旧!看来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焊接有问题。。或者显存

网友:
我还是怀疑是BIOS的问题,因为官方的GTS250显存是三星和奇梦达的,我手上这个是海石力的,然后显存加焊了一个通道之后故障依旧,核心加焊也是,纠结了

网友(点评):
加焊不一定能解决,有时候是要重新植球的

网友:
今天找了个良品G92核心和钢网,已经植锡了,明天焊接一下试试看看问题是否能解决,大家祝福我把,嘿嘿

补充内容 (2011-9-2 14:15):
问题已解决了,是芯片下有一焊盘掉了,无法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