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出现USB错误维修

楼主(2011-08-22):
收到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是NV单桥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上个坏的AMD CPU上去,发现风扇4秒左右就自动关机了。那就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在没断电时快速测主板各个供电都有啊,这是怎么回事,猛然想起月饼说过,AMD不跑码会自动关机,天啊,居然忘了,我上的是坏CPU当然不跑码。马上上个好U,跑码显示了,但是提示USB错误,15秒关机,就是华硕最经典的故障,断电,测各个USB,包括前置的对地阻值正常啊,又测了下数据线153排阻,也正常啊。将板载USB旁边的跳线跳到5V,也不行。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发现前置USB处怎么没有跳线呢,开机一量,前置居然没有供电。怪不得。仔细看发现在开关面板旁边有3个根针,没有任何标识,我想这不会是跳线吧,万用表量的确与板载USB旁边的跳线电压相通,心想有戏了,找个跳线帽跳上,跑码正常,也不出现那个USB错误了。
前置USB没5V的话,USB数据线肯定是低电平了,因为是5V上拉的吧。
最后发现很多常识没记住啊,导致前面断电那个走了好多弯路哦。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7440-1-1.html 华硕15秒断电分析

网友:
你还是错了
没供电。所以USB的OC#为低,而不是数据线为低。
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