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另类掉电、来讨论

楼主(2011-08-22):
前几天接台联想的C466A,客户说做系统做不了。。于是开始测试。

先开始GHOST 叉P。 到装驱动的时候掉电了。 难道是驱动不合适?

换牌子,依旧。 换WIN7  到一半还是掉电。

到这里,大家一定都想到是散热问题了吧。

下面就检查散热, 1.摸本子底下并不热  2.出风口风很大 3.掉电后立刻重启,依然能运行10分钟以上。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了吧。。

下面我就开始了换件排除,内存、光驱、硬盘、CPU等。  依然掉电。

难道是板子问题?

正想拆版的时候手不经意间的被什么烫了一下,确定了一下,是被散热片烫到的。

对了,肯定还是散热问题。

继续手摸出风口地方的铜管,是凉的。。  再摸CPU上面贴着的铜片是烧的。。

到这里 ,都知道了吧。  对..是铜管坏了,虽然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确实是热量传不到出风口,导致CPU过热掉电。

发了整个散热片装上后问题解决。 但是依然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掉电后立刻开机都能运行10分钟左右?

按理说过热掉电后立刻开机是几秒就会掉的啊。 就是因为这不合常理,所以走了很多弯路、

期待解释。。

网友:
导热铜管坏的还是第一场见。

网友:
散热不好也会导致掉电,这是常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在回答什么。。

网友:
上回一个台湾人拿过来一个宏基的I3  08年时候买的 ,过来清灰  清完发现还是那高,然后去摸散热片,很烫 出风口完全是冷风,直接订了一个铜管回来装上 OK了 。那时候修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铜管会坏的,里边还是装的有东西啊 。

网友:
奇怪的是掉电后立刻开机又能运行一会,如此循环,令人不解

网友:
出风口应该是很多灰尘积蓄了吧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认真看帖子

网友:
大家说说有没有很好的快速测温的东西?如果有,维修时测一个CPU正上方和出风口处温差大不大,就可以快速判断问题了。
我朋友有个红外线测温的,感觉测金属一点不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会不会是温控电路做的太严谨了,只要一到设定温度就保护

网友(点评):
没说到重点

网友:
笔记本的发热量并不是特别在,能运行一会很正常以前遇到一台HP 的机器,也是这个情况,换散热片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确实是第一次见。

网友:
是不是温控线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