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超过19.5V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1-08-22):
IBM T60 超过19.5V就开不了机,原装适配器是20V 开不了机,,,,,本来是待机0.03  按开机就到0.01了,没有思路,那位大哥修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好像是又短路存在哦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短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部分短路啊

网友:
是吗,,我是小东的弟弟,,有时间请教下你电话是多少啊

网友:
应该有一个电路保护了啊

网友:
换了个电容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