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技嘉GA-M56S-S3主板,键盘鼠标口均无法使用。-

楼主(2011-08-22):
一块网吧的技嘉GA-M56S-S3主板,键盘鼠标口均无法使用,但是鼠标的灯却亮着。测量DATA和CLOCK的电压,均为5V左右。以为小事一桩,回来把排容拆了,满以为修好了,可一试,发现还是有时认键盘,有时不认。PS2口附近有一个822和820的排阻,测量均正常,真是怪了。不知哪位老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先别管测的正不正常  先换了排阻再说  IO  和PS2插座

网友(点评):
支持这人仁兄说的,,有时测的未必行的。。

网友:
你先测测阻值正常不正常在说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查,确实是PS2座内部接触不良,从旧板上拆一个换后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