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果显卡出现故障一般会表现出什么故障~?

楼主(2011-08-22):
笔记本如果显卡出现故障一般会表现出什么故障,比如屏幕显示,电流等等,大家帮忙总结下,万分感谢~!

网友:
花屏、白屏、黑屏、图像分成几小块。

网友:
电流到1点多A,还不显示的。

网友:
是的   但是还要注意多问问客户 会不会是屏线   还有那几款通病的LCD   像L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