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08-22):
开关管,保险,整流桥都击穿了,雷击还真严重呀
显示器

网友:
看来雷击是不保的。。

网友:
你那还是好的呢,你没有见过猛的

网友:
应该说你捡到鱼了!

网友:
呵呵,没有呀,没赚到钱,100元

网友:
不会吧!一百大洋还算没有赚到钱?

网友:
可以修起来的估计不严重。LZ运气好就坏了保险。整流桥吗。电源模块没挂啊。哈哈那种芯片。2.3级管。线路都炸烂的才难整啊。有的也只换个电源板上去饿了

网友:
O(∩_∩)O~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换电源板 怕不稳定

网友:
一般雷击都是这样,还有芯片炸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