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BENQ FP202W液晶显示器被雷击!

楼主(2011-08-22):
拆机后发现保险、开关管K3264、芯片1203P60、还有开关管S极对地的4个小贴片全部损坏。

更换以上,K3264用8N60C代,1203P60用1200P40代,4个贴片全部拆下,直接用个2W0.22电阻接上。
接电测试,次极无输出,测量1200P40脚位电压如下:1脚0.02  、2脚4V左右跳变、3脚0.33、4脚地、5脚0.02 、6脚6-9V跳变、7脚空、8脚290-312V跳变。

更换光耦817和TL431,查次极整流管,发现一只短路,更换,断开负载,接电后故障依旧。

请教 !!!

网友:
感觉1200P40的2脚电压高,更换1200P40,所有的贴片和插件都仔细检查测量,故障依旧。

网友:
1.检查pin1脚电阻,代换可能存在差异
2.开关管控制极是不是接有一个15~18v的稳压二极管,可能会击穿(一般损坏换上新开关管也会再穿}
重点查芯片外围

网友:
感谢回复。开关管控制极稳压管没有被击穿。刚才拆下来测量一下正常。1脚接地电阻471正常。

网友:
不是正常,因为不同的芯片,接的电阻会有差异,但是你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芯片旁边有其它问题没有找到!再仔细查查了!

网友A:
1:明基G2000WD
故障:雷击   不开机
拆出电源板测试,无任何电压输出,心说雷击的问题好修。保险丝,桥堆,开关管经测试无问题,电源IC是1203p60 。用1200P40代换,还是无输出,后来用1200P60代换电压全出来了,但是问题来了,上机测试,电源灯一闪一闪,几秒钟后熄灭,再也开不起来了。拆出来单独测试电源板电压也正常。
我这个问题应该和你那个差不多,期待高手帮忙解决中。换了原装电源板OK了,85元一块,死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明基G2000WD
故障:雷击   不开机
拆出电源板测试,无任何电压输出,心说雷击的问题好修。保险丝, ...

我比你运气好点吧。刚才从旧板子上找到了一块1203P60,一样的,但装上还是无果!      你的问题可以先断开高压供电,只带驱动板试一下,估计是高压那边的事。
再有换一下光耦和431试一下。

网友:
呵呵 现在我也在修这雷劈机  烧的地方一模一样  但是我的开关管控制级 烧掉一电阻  芯片启动电阻烧
感觉修这些电路要原图 相同元器件代换 不然会越搞越累 浪费精力 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