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260换显卡后挡LOGO了

楼主(2011-08-22):
ACER4260以前的显卡是GF-GO7600-N-A2, 坏掉了,我从深圳发过来一个一样的换上,看波形正常无显,因手头没有了,又不想进,所以用一个GF-GO7300-N-A3的显卡换上后亮机,结果出现LOGO 就是ACER这几个字后,下面BIOS检测的蓝条就检测不了,就半条蓝挡在那4 5分钟无反映,是显卡没换好吗?还是有其他原因,特此求助,希望路过的大侠们。。。。。

补充内容 (2011-8-23 10:50):
机器已修好,一点是上面的显卡完全可以代换,二是必须按ESC检测一下内存,,更换完硬件,

网友:
还真没试过有7300代7600的,楼主搞定了说一声

网友:
要知道显卡没换好,重新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简单,硬盘没接的缘故,ACER很多都这样的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硬盘接上,拿下都一样,那个ACER几个字在显示时是从上向下慢慢出来的

网友:
你测的时候有没有接中硬盘ACER很多机器要上硬盘才过LOGO

网友:
一般当LOGO就是南桥从属的设备初始化不成功,所以楼上说的思路可以试一下。
或者USB、LAN、SOUND、1394、HDD等。

网友(点评):
确实拿下键盘是可以飞快检测过了,不过安上又好使了,一会又不好了,必须按ESC检测一下内存等,这样才完全好拿,就是说增加一块硬件检测一下

网友:
那你把硬盘接上试试?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硬盘接上,拿下都一样,那个ACER几个字在显示时是从上向下慢慢出来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984-1-1.html

网友:
费了半天劲修好的机器,行内的鸟人只给100元,还谢谢都不说,靠,这个破ACER还不如不修了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说下让我们也涨点经验

网友:
DELL的也比较多做完桥检测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