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之维修小心得!!!

楼主(2011-08-22):
主板型号:Topstat  TM5860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今天下午客户匆忙来到店里,一手抱主机,一手托显示器。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器黑屏了”首先对其显示器进行测示,没问题。然后对主板进行测示,C1卡住不再动了。很明显是内存不过,由于时间问题,就对客户说马上要下班了,没法细测,你先把电话写下来,虽后给你电话吧。下班后把其主板带到家中继续检测,让我很惊奇的发现C1过了 C3  25 2D  2B  33 6F  75  7F亮机,在店里好好的,为什么到家里就好了呢??我想有很多新手朋友们都会这样问:不妨告诉大家,其实这是个很细小的举动造就了主板起死回生,说白了也就是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因为是单桥板,所以首先对其单桥进行加焊,然后再对其主板变形下。故障解决。最后把其主板测得数据传上来: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故障~

网友:
好哇,楼主把机机都带回家搞上床了?

网友:
我以知道了

网友:
比较细心呀

网友:
请问既然是内存接触不良,为什么要加焊桥?
另外,主板变形一下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变形?

网友:
楼主这个做法有点过了,焊桥干嘛?

网友:
不理解,明明很容易为什么搞得很麻烦,既然做硬件检测为什么第一步不把主板拆出来,先用最小化和排除法呢。反而搞到去考虑桥有问题,这样是不是思路太混乱啦。

网友:
哇。好厉害啊。。。又可以无辜收几十大洋。

网友:
哦,我明白啦。这帖子应该发到维修间故事里。这不能算技术,不应该放板卡维修里啊。

网友:
不太明白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清洁重新插上去就好了,何必搞的那么麻烦

网友:
单桥上AMD CPU的主板北桥特别容易虚焊,这差不多也算通病

网友:
其死回生啊,不错,楼主很细心嘛

网友:
说白了就是板卡中常见的,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还是比较同意这个说法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