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 主板开机1-2秒掉电,开机针5V没有跳变

楼主(2011-08-22):
ONDA N61G 主板开机1-2秒掉电,开机针5V没有跳变,12V电源插头不插也是掉电,北桥是之前别家也加过焊的,后我再加焊也是掉电,后把6。3V 1000UF电容也全换了也是一样掉电,IO也换过也是一样掉电,是不是北桥不行了?????????????

网友:
RT9202也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人在

网友:
你看看别欠电压是不是0.9多,是的话,换下北桥的9202。

网友:
你首先要排除是主板短路保护还是欠压掉电。

要有思路。。不是一上手就换一大堆芯片。这样只会加大故障。

上家既然有动过桥。你就排除桥短路。。在按短路或者掉电确定故障。

网友:
不好意思,刚说错了。你把北桥的场馆和八角都换掉,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