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的一键还原

楼主(2011-08-22):
在重分区完后,装系统到最后软件什么之类的。偏偏装不上一键还原,在一键还原的主板界面上提示十秒后自动装可是之后和死机一样。在键盘上怎么操作也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请给哥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一键恢复吧

网友:
一键还原的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分区有问题,用PQ重新分区,估计以前是用DISKGEN分的!

网友:
估计一键还原软件有问题

网友:
一键还原对硬件支持不是完美的。有兼容性的。

网友:
  软件有问题,试试看啊。不行的话用DISKGEN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别的,非得在一棵树上掉死

网友:
我们是修电脑,不是开发,脑袋都想破了,还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
老机子吧,正常,换换其他一键试。

网友:
新手 等待结果

网友:
把其它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一键还原的问题,曾经遇到过做成了,系统就死机了。

网友:
换个硬盘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