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上电保护如何修

楼主(2011-08-22):
有一杂牌电源可以开机但是过一会就自动停机,待机时测量TL494 各引脚电压为 1脚0V 2脚4.7V 3脚0.1V 4脚3.6V 5脚1.5V 6脚3.6V 7脚0V 8脚2.4V 9脚0V 10脚0V 11脚2.4V 12脚4.2V 13 14 15 4.9V 16脚0.3V   TL494和LM339都已换过无效,有时在开机时测量1脚电压时就自动停机了,另外绿线在待机时是4.4V在开机时为0V 再停机时也为0V 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才可以恢复4.4V 请知道告诉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
待机5V正常吗?12脚电压低了 换待机滤波 IC供电整流滤波

网友:
先把副电源搞定再弄别的。绿线电压不复位可能把毛病找到了它自己就好了。

网友A:
待机5V正常, 只有12脚电压低,但是触发开机后测量12脚电压变为14.4V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5V正常, 只有12脚电压低,但是触发开机后测量12脚电压变为14.4V左右了

触发开机后,12脚还有另一路电压给它供电,所以电压会变为14.4V。但在待机时,12脚电压是不正常的,你找份长城电源的图纸看下,换C26滤波电容,不行,还得换D21 FR1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发开机后,12脚还有另一路电压给它供电,所以电压会变为14.4V。但在待机时,12脚电压是不正常的,你找份 ...

好的我试试看,正常12脚待机是电压应为多少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正常12脚待机是电压应为多少伏

8V以上IC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待机时12脚电压偏低有可能是12脚外接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V以上IC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待机时12脚电压偏低有可能是12脚外接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现在待机时12脚电压是13V 可是一接上主板然后触发开机以后用万用表表笔红笔测量TL4941脚时刚搭上就停机了并且有个小变压器还有吱吱声试了两次都这样,请问1脚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待机时12脚电压是13V 可是一接上主板然后触发开机以后用万用表表笔红笔测量TL4941脚时刚搭上就停机了 ...

1脚是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1的正输入端,2脚是负输入端,就跟一个运放一样。16脚则为内部误差放大器2的正输入端,15脚是负输入端。3脚是二个误差放大器的共同输出端。通常在ATX电源里,输出电压误差放大都是用1,2脚内部放大器来完成,1脚外接电压取样电路,2脚外接参考电压电路。同样,15脚外接分压电阻获得参考电压(更为常见的是直接与14脚内部基准电压输出端相连),16脚有的空着不用,有的接开关管电流反馈电路。
关于使用万用表在开机状态下测量1脚电压时导致保护停机的原因,一是万用表内阻太小,特别是指针表,导致1脚取样电路送来的微弱电流被分流,改变了1脚原有的电压值,从而引起输出电压过高而保护。二是1脚通常都被设计成高阻输入,因此使用万用表测量时表笔线感应的交流信号将被送进误差放大器,严重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轻者电源产生异常叫声,重者将导致过压保护。
因此,不管在何种情况之下,都不建议使用万用表测量1脚与16脚的电压,因为判断故障原因完全没必要去测量此二脚的电压值。
因为电路的负反馈作用,当1脚电压降低时电源将会提升输出电压以恢复1脚的电压。所以想要知道1脚的电压,测量2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脚是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1的正输入端,2脚是负输入端,就跟一个运放一样。16脚则为内部误差放大器2的正 ...

如果我把TL494 4脚与地短接电源会正常输出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把TL494 4脚与地短接电源会正常输出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问题

短接4脚与地之后,一是电源失去了软启动功能,这将会令电源在开机时遭受冲击。理论上有可能会造成电源损坏。二是电源将失去保护功能,当电源或负载发生故障,极有可能造成电源或主板损坏。
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