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老爆啥原因

楼主(2011-08-22):
CPU12V电容换了还爆,爆后CPU使用率占90%,为啥呢

网友:
换电源  试试

网友:
温度过高,,,,,或者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电容都有一定的寿命,而且现在的都是质量不太好,一般情况下,温度过高,都容易爆,换一下就行了,现在的电容也不贵

网友:
1,你换什么规格的,即是多少V多少U的电容上去?
2,换上的是否低内阻高频电容?
3,有无装反极性?
4,电源OK不?

网友:
换耐压高一点的电容.

网友:
电容爆的原因有过压 还有过热在查查吧

网友:
电容爆的原因有过压过热

网友:
过压,过热。

网友:
  楼主请上传使用电容的图片看看吧  是不是用了普通电容啦

网友:
过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0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