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时 芯片表面温度和内部温度相差多少?

楼主(2011-08-22):
如题
本人用的是CF360 刚买没几个月
以前做/拆无铅BGA直接用
R=3
L1=165 D1=40
L2=175 D2=40
L3=215 D3=40
L4=235 D4=40
L5=245 D5=40
的温度曲线
成功率还挺高的 拆焊的时候用测温线 做BGA一般不用
但今天加焊G86-630-A2的显卡 在芯片的一个脚上加上测温线看看
一测吓一跳
到L5保持阶段时 测温线显示265  上部风量调的5
265度!这样芯片还不爆??刚做完还没上机测 不知道结果怎样
但以前都是用的这个温度曲线 做7300那么小的芯片都没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和厂家
做BGA的时候 芯片表面温度和内部温度相差多少

网友:
我减少风量 但调到4.6 发现测温线测的温度反而更高了

网友:
和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
用测温线测一下  看看 内部温度 与芯片实际温度差多少 以后就不用测了 差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都是挑好的,还真不知道这个,学习了

网友:
我的机器上部温度 我测温线测的差50度左右 L5到285左右芯片才能取下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的BGA有一个 温度补偿系数 设定
但没用过 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第一次用CF360的时候 直接拿了个没经处理的废台式机主板 没设置曲线 用的工厂里面测试的曲线就上去拆北桥
温度调的太高 噼噼啪啪的 但和机器涡轮风扇声音比起来小得多 但很清楚
北桥取下来吓了一跳 一个麻子...全是泡
以后不管什么板子 先干燥48小时再说

网友:
nvidia的芯片很耐热。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没人看到这个帖子吗? 厂家的人呢?

网友:
太高端了我都用万用表测.不过精准度还行

网友:
经过那么长时间加热,内部外部应该温度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