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区返修台 的使用

楼主(2011-08-22):
请教下各位 一台三温区的返修台 给一块P31的主板北桥加焊 上面用多高的温度 桥下面加多高温度 主板局部用多高温度 ??????? 希望各位发表您宝贵的意见
主板

网友:
BGA不一样温度设定的也不一样的,一般的都是上边220,下边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