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基本经验总结!

楼主(2011-08-22):
1、插针式CPU弯脚可用9号针头细心校正;
2、少数新的478CPU风扇底部触不到CPU引起死机或断电;
3、有的CPU座接触不好取下风扇扣具重装CPU就可搞定  ;

4、内存和显卡不过先用橡皮擦狠狠的擦,再把插槽也清洗干净了;
5、主板插两条以上内存条的常导致系统安装失败;
6、内存性能不良有的蓝屏,有的DOS下正常,进WINDOS黑屏,对集成显卡的板子还有花屏的;
7、硬盘和光驱型号识别异常先插拔数据线看看;
8、有源音箱有的变压器内含温度保险,把它短接既可修复;
9、音箱嗡声大无高频直接更换;
10、音箱有杂音或忽大忽小清洗电位器即可,一般不需更换;
11、我一般用耳机试声卡,用MP3试音箱,很方便;
12、电源能开机并不说明它就是好的,PG信号是主要测试点;
13、电源内主滤波电容鼓包要检查并联的均压电阻及风扇;
14、一开既停的电源多为+12V或+5V的肖特基管击穿;
15、对于开关管击穿的廉价电源建议不要修了;
16、测量主板下管是否短路最好拿下CPU,部分CPU内阻极低;
17、CMOS放电能解决很多奇怪的问题!;
18、强行触发法配合温度触摸法可能让你迅速找到故障部位;
19、因供电电压低,主板上不鼓包的电解电容一般不需考虑;
20、雷击机重点查网卡、I/O、南桥;
21、网卡坏可能导致系统反应奇慢;
22、对采用+12V供电的液晶,+5V供电的ADSL,当电源坏而不便购买时可考虑从主机电源取电;
23、修无显的主机我习惯先拔下硬盘的电源插头;
24、主板的PS/2供电跳线、BIOS跳线、AUDIO跳线常常惹祸;
25、PS/2插座的排容漏电很常见;
26、低端测试卡可能导致某些865以上的正常板子不运行;
27、少数主板不插显卡不能触发;
28、常见精英P4主板内存接触不良导致反复启停;
29、主板的报警声及BIOS灯有时比测试卡代码更重要;
30、最小系统法永远是主板维修的真理;
31、不要动不动就杀南桥、取I/O,先从简单的方面考虑一下问题;
32、BIOS数据错乱的故障率较高;
33、接修显示器一定要先试试看什么故障现象;
34、显示器保险管发黑一定有短路;
35、电源未启动的显示器要对400V电容放电;

36、G1极的-180V电压也能保存一阵子;
37、对常见的3842电源,开关管击穿的3842一般不能幸免;
38、400V电容爆浆的一定要用清洗剂把板上的浆液洗干净再试机;
39、行管的故障率最高,烧行管的返修率也最高,所以一定要在高行频状态下拷机一整天;
40、无同型号行管时,我一般用C5411代,带阻用BU2520DF代;
41、修好显示器后要对发热量大的元件引脚补焊好,特别是行输出电路;
42、高压包短路最常见的表现是+B电压迅速下降;
43、升压型二次电源,断开升压管利于快速判断故障部位;
44、LM12XX系列总线脚漏电引起行场扫描块罢工的较多;

45、换信号线只要接好R、G、B、H、V、GND六根线即可,数据、时钟线不影响使用;
46、场抖先考虑是否摩尔纹调节不当;
47、对不合常理的故障可重写存储器数据看看;

48、机箱的电源开关、复位开关短路的也很多;
49、我的万用表电压档和二极管档用的最多,灵活应用二极管档比电阻档更便捷);
50、多学习,多上论坛吸取大家的经验。

网友(2012-05-02):
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1-08-22):
CPU针脚用刀片校正更快

网友(点评):
呵呵 我一般 都是 用 镊子 来 矫正CPU针的啊 还行啊 我感觉 楼主属的 用 9号针 矫正 蛮好的 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分享了!

网友:
丰富的经验,感谢LZ分享,学习了

网友:
和好的东西,收藏,

网友:
楼主很擅长总结啊。表扬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留个爪

网友:
感谢分析,我下载分不够了。。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基本就在这里了!楼主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楼主大哥看来也是一个老鸟了!

网友:
看看 长长见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除锈上锡。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多发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嗯 很精辟

网友(2012-02-22):
好的经验,要收藏

网友:
楼主修机老手了,学习!

网友:
不错,对于新手更好,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 都是好同志

网友:
收到了了,学习,分享了!

网友:
30、最小系统法永远是主板维修的真理;

网友A:
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不错啊!很详细哦!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经常来这看看是不错滴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看了会受益不浅的。

网友:
超级全面,可惜不是笔记本

网友:
丰富的经验,感谢LZ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