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16种BIOS错误提示应对法则

楼主(2011-08-22):
1、Bios rom check sum error,System halted.
BIOS信息进行总和校验时发现错误,系统锁定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是一般人不会遇到的,这种信息多半是对主板BIOS刷新不完整才会出现的,惟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重新刷新BIOS,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2、CMOS battery failed.
CMOS电池失效
解决方案: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只要将主板上的钮扣电池取下换一块新的即可。大部分主板都是使用3V的钮扣电池。

3、CMOS check error-Defaults loaded.
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
解决方案: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建议先换个电池看看。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说明CMOS ROM可能有问题,因为CMOS RAM可能有问题,因为CMOS ROM我们个人是无法维修的,如果主板还在保修期内请联系主板厂商或购买地的经销商处理。

4、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显示开关配置错误
解决方案:只要你的主板不是老掉牙的,就肯定不会出现这个信息。一般来说,老主板上有一个跳线用来设置屏幕为单色或彩色。出现此信息表示主板上的设定和CMOS设置不一致,所以只要判断主板和CMOS设置谁为正确,然后更新错误的设置即可。

5、Floppy disk(s) fail 或Floppy disk(s) fail (80) 或 Floppy disk(s) fail(40).
显示开关配置错误
解决方案:应检查软驱的数据线是否已正确连接,看看有没有反接或松脱。别告诉我,电源插头没有接上哦!如果没有软驱的话,建议在CMOS Setup程序中将“Drive A”设置为“None”。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出现故障了,建议找个好软驱来试接一下,以证明原来的软驱是否有问题。
6、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决方案:出现这个信息一般就是说硬盘本身出现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可能是这块硬盘出现严重的物理故障了。

7、Hard disk(s) install failure.
硬盘安装失败
解决方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是否正确接上。如果同一条IDE数据线上挂接两个IDE设备,而且跳线的设置都一样的话,只要将这两个IDE设备的跳线设置不一样即可(一般将主硬盘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8、Hard disk(s) initializing (Please wait a moment…)
正在对硬盘初始化,请稍等片刻
解决方案:这种信息在较新的硬盘上根本看不到,但在较老的硬盘上,因为速度较慢,所以就会看到这个信息。

9、Hard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G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查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
解决方案: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的监测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测、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测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测,当上述监测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才会出现这个信息。这时可以进入CMOS设置,查看“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哪方面出现异常,然后加以解决。

10、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
解决方案:呵呵~~~~~~~这个不用再说了吧!!

11、Memory test fail.
内存检测失败
解决方案:通常这种情形是因为内存不兼容或故障所致。建议你重新插拨一下内存条,看看是否能解决。如果你安装了多根内存条,也许是因为内存条间互相不兼容,建议以每次开机一条内存的方式分批测试,找出故障的内存,把它拿掉或送修即可。

12、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
解决方案:一般是在CMOS设置内的设置出现错误才会出现此信息,只要重新进入CMOS设置选择“Load Setup 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13、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按TAB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
解决方案:有些主板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开机显示画面来取代BIOS预设的开机显示画面,而此信息就是要告诉用户可以按“TAB”键来把厂商自己设计的开机显示画面和BIOS预设的开机显示画面进行切换。

14、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正在进行内存检测,可以按下“ESC”键跳过
解决方案:当然你也可以按ESC键结束内存检测,或者等待检测通过。如果你不想等待的话,进入CMO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es Setup”,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15、Primary master hard fail 或 Primary slave hard fail 或 Secondary master hard fail或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检测硬盘失败
解决方案: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比如说没有从盘但在CMOS设置里设为有从盘,那第就会出现错误,这时可以进入CMOS设置对硬盘进行自动检测。也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可能未按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

16、Resuming from disk,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从硬盘恢复开机,按TAB显示开机自检画面
解决方案:这是因为有些主板的BIOS提供了“Susprnd to disk(将硬盘挂起)”的功能,如果我们用Susprnd to disk的方式来关机,那么我们在下次开机时就会显示此提示信息。

网友:
这些都是些基础的东西吧,一般的都有这些,也都是些电脑专用语言.

网友:
大部分都没见到过~!

网友:
电脑专用语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022-1-2.html

网友:
接受的很细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