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针没有电压 知道的师傅请进

楼主(2011-08-22):
复位针没有电压  应该从哪里查起 我新手一个
但是CPU假负载上复位有电压
知道的师傅请详细的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先有供电 时钟 在有复位

网友:
上电芯片不一样,这个电压也不一样的!

网友:
带能源九脚到复位的线路

网友:
首先你上个诊断卡  看看是不是全板无复位 诊断卡复位灯 长亮PCI 槽复位是OV 因为复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正常复位针应该是高电平    从复位针  开始跑线   :检查主板各供电 及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检查时钟芯片 工作了没,发出南桥时钟没,检查南桥的 PWROK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查PCI 槽A15到 南桥、i/o 、门 的线路是不是好的   实在不行换南桥!

网友:
加上CPU主板珍断卡灯常亮  加上CPU假负载主板诊断卡灯常灭

网友:
楼主你的是不是CPU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看看复位针的另一根,有可能错位了。

网友:
是775的CPU吧    应该是主板无复位  ,查主板的各供电是不是正常,查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没 查南桥的PWROK   VRMPWRGD信号正常不 (正常高电平)查PCI A15脚到 南桥   IO 门的线路是否异常! 换南桥

网友:
RESET排针没有电压是吧?不能手动复位是吧,跑跑复位排针线路,一般都是到南桥的。

网友:
偶新手 还是不太明白  有详细的吗 说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啊 有懂的师傅加我QQ吧
1882019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