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1-08-22):
接机,上电不触发,直接拆机,此机设计相当简单,只有一块主板,一大一小,用排线相连,此排线很容易坏,没有多余的配件,几分钟后,裸板取出

上电还是不触发,本来以为是开关或者是保险,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测开机键没有电压,直接测量产生3,5V的那个芯片,当测量到芯片的开启信号时,发现灯亮了,奇怪,还以为是表笔上的电压把LED灯点亮了,没有管它,就继续测量其它电压,3,5V也有输出,奇怪了,再去测量开关的时候发现有电压了,按下开关,电流可以上去了,而且还有跳变,就插上外接,看电流越来越高,外接显了,于是又拿屏来测试,还是不显,当拔了电源感觉屏上有字,感觉很奇怪,就又上电试试,灰屏,已经显了

于是怀疑是不是屏保险,高压,灯管这些都有可能,先点了一下屏是好的,于是准备想查保险那里,此时看到屏上有三个插口,我试机的时候只插了两个,我便把第三个也给插上,开机竟然可以显了,有背光哦,原来 是忘记插了一条给线,应该是给高压板供电的

于是装机测试,OK

另外传份这个机器的图纸

海尔W62

网友:
师兄今天看来是运气,看了你几个贴都是做事不认真,

网友:
今天装那个HP  NC6230更好,装了一上午,机器没有装好,前置面板竟然装不平,哎!上午打包

网友:
这样就给客户了吗?你不检查一下这个开启信号是否低了?还是供电ic不良或者虚焊了吗?过两天绝对会回来。。。

网友:
没看到你修啊,会返修的!

网友:
怀疑IC空焊了

网友(点评):
就是加焊了一下,昨天拿走的

网友:
对  没修就好的话  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