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ALW电压不起的板子,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1-08-22):
我的板,联想的本本,
B+,VL,PACIN,MAINPWR,待机电压基本都有了,就是3/5VALW不起,3/5V芯片及其周边小零件换完了,死活不起,阻抗也正常,郁闷死了,还有ECON到底在3/5VALW之前还是之后啊,请教高手详解前面小电压,关于联想的点火回路我也看了,说到的电压都起啊...
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 什么 型号 版号 发出来也行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示波器上场的时候了, 看通电瞬间上下管控制是否有PWM 方波生成。 如果在10ms-100ms 没有任何控制动作, 而外围供电和控制信号正常的话那就得考虑换芯片了

网友:
其码也是把具体电路发上来看一下啊,这样没有量测数据,没有图纸,无法分析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可以先换下芯片试试

网友:
板号说出来

网友:
有的插上适配就有 有的要按下开关后才有 把板号发上来

网友:
ECON是个开起电压 看看电压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没有 还有看上电时序

网友(2011-10-03):
上个待机芯片电路图,好让大家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说得很不清楚呢

网友:
请问ECON是干嘛的谁知道

网友(2011-11-03):
楼主不说本型号,也不说板号。。。不会问呀!!!

网友:
简单,查3V、5V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还是没电压出来就直接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