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求助G430 点火故障

楼主(2011-08-22):
本机使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进过水。应该是隔离的问题,现在已知PQ37 G极电压是高电平 19V    S极电压8V 给拉低     机器正常情况,应该是G脚是低电平 ,导通S 和D脚 19V  电压

图2 PACIN   ACON电压和ACOFF 一样   电压0.10V个人感觉 ACOFF 应该是低电平   ACON应该是高电平  PACIN也应该是高电平才可以

图3 VS 19V电压 VL PR161电阻 一段电压5V 链接 7脚电压2.几V  ,电压也给拉低了,我取了393 电压有5V 排除PD15坏了,ACON 只有1.几V ,现在不知道是L393什么电压导致拉低的,393已经换了,5脚接的是B+ ,电压只有8V左右本人对点火回来不是很懂。B+图 需要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图有点乱 找不到 刚学不太懂

网友:
学习了  今天刚搞定一个这机器

网友:
393这一块应该都是正常的. 你要把重点放在 B+为什么只有8V.
首先应该测量一下B+的对地阻值.  呵呵.其实挺简单的, 重要查B+为什么只有8V. 就好修

网友:
B+对地正常,无短路

网友A:
你把PQ15取下.VIN 就会恢复成19V. 然后用此办法.你会找出B+变成8V的原因的

网友:
强行导通 有待机,3 5V 无组发,电压是8V的时候,待机电压也有,不过很低,3V是1.几   5V是2.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PQ15取下.VIN 就会恢复成19V. 然后用此办法.你会找出B+变成8V的原因的

老兄,我想问下,他们的关系。pq15 当ACOFF为高电平的时候,PQ14导通,PQ13G极为低电平,PQ13截止。因此PQ16G级为高电平,场管截止
B+无电压  这个是无电压的分析,拉低的话,就不好理解

网友:
哎呀 .你别绕进去了啊.局部理解电路很重要,但总得先理解大范围啊 这样说,B+有两路,
 PQ37已经关闭(具有负载能力的B+). PQ16这一路是导通的(无负载能力的B+). 后级电路正常情况下PQ16导通产生B+经过两电阻分压得到一电压进393的5脚.然后比较后7脚输出正常的信号开启PQ37具有负载能力的B+.然后产生待机.
  说了这么多. 重点是修无负载能力的B+为什么只有8V.是因为后级电路有短路等情况. 还不明白吗? 方法告诉你了,我的办法是尝试分别断开各个单元电路直至无负载能力的B+恢复为19V.
   面到线 线到点...

应该是正确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想问下,他们的关系。pq15 当ACOFF为高电平的时候,PQ14导通,PQ13G极为低电平,PQ13截止。因此P ...

你现在这种情况ACOFF不可能为高的.  此时ACOFF为低,是一定的. ACOFF应该是IO发出来的.你现在公共点都不正常.IO会得到工作电压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63141
 你把这个帖子的附件看了就明白了.  学会自己找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种情况ACOFF不可能为高的.  此时ACOFF为低,是一定的. ACOFF应该是IO发出来的.你现在公共点 ...

老兄,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应该是B+出了问题,我取了PQ16 电压出来了3脚的,19V  到了这里感觉不对了PR157   我直接在B+上面加载19V 这里的PR157 1脚电压19V 2脚只有8V 。我取了PR157 电压b+出来,相连的电阻,电容,已经更换,或者取了,都一样 把393的5脚翘起,一样也是,个人感觉不对,我把与B+相关的 取了,结果是这样,3V 电感这里有个节点,我断了,3V 正常 B+也正常  ,5V也出来,我用电烧法,烧,3.3V 电流在0.09 感觉不出来什么地方法烫。个人不明白,3V有微短路的话,为什么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兄,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应该是B+出了问题,我取了PQ16 电压出来了3脚的,19V  到了这里感觉不对了PR157  ...

我的见解是,正常情况下,经过运算。比较器5脚只有4.7V的电压的。。6脚的RTCVREF为3.3V。。所以7脚输出高电平。。只要PR157的一脚有19V就可以了。。重点还是研究为什么7脚被拉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见解是,正常情况下,经过运算。比较器5脚只有4.7V的电压的。。6脚的RTCVREF为3.3V。。所以7脚输出高 ...

19V是强加的19V过来的,加在B+上面的,不加的话,只有7.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是强加的19V过来的,加在B+上面的,不加的话,只有7.几V

那边不就几个管子和电阻吗??。。你查得怎么样了呢??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强加19V PR157 2脚给拉低,8V左右 相连的,电阻电容,全部换了的,已经,  393 7脚 5V  6脚 3.3  5脚8v 待机有 3V 5V 出来,不过,还是不开机,进水的机器,真的不好修哦,期待高手呀

网友:
插入适配器首先PU8就要输出ACON,你先把ACON修出来。第一幅图的隔离保护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先从第二幅图的ACON修起,其他先不管。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对点火回来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机器已经修好。VIN 断路,导致,一系列电压没有,B+保护。PR88的地方, PR84 飞线到PR88  ,电压正常B+ 出19V 电压  ,PQ16地方也断线,链接好PQ16地方,机器修好。进水的不容易,修了一天了。也许是基础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