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N988 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1-08-23):
接到客户一台HKC N988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用单灯管测试二支灯管就是好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都代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真的搞不了了,请高手回答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说亮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亮.应该在高压板范围.驱动板都换了不行,就怪了我怀疑一低就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on信号正常吗?

网友:
那是高压保护了,换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不足  滤波电容重点查下

网友:
找新灯管试一下高压板,下面不用说了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怀疑

网友:
还是灯管吧,你再查查

网友:
只能说是灯管问题!
因为你点灯管的高压板没有保护所以不黑!
用以前的点是因为高压保护了

网友:
闪一下灭无非   就是爆电容或高压部分  灯管 问题   你先修修看吧  没必要什么都代换  有的时候线路接错代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