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灯管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1-08-23):
今天客户那个17宽屏的LCD来修,一测屏闪一下就灭了,怀疑灯管坏了,拆开测有一根坏了,换好之后装的时候,屏框压不下去,用力一压,响了一下,我以为是屏框压下去的声音,没想到测得时候发现左下角有个黑疤,到处找屏都找不到17宽,都说很难找,赔了三百多块啊

网友:
换灯管没啥说的,主要还是细心...

一些屏灯管两边是塑料的我一般把塑料剪开,这样不用拆屏也能换灯管了

网友:
哈哈,换好后慢慢装谁叫你压的啊晕...

网友A:
弄屏这一块一定要小心,轻拿轻放,换灯管更是个细活~!

网友:
换灯管能剪的一定要剪,拆开要是搞不好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反光层一定不要弄到手迹

网友:
单灯的才能 那样啊     像单的那种拆屏的风险大   一般都不会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屏这一块一定要小心,轻拿轻放,换灯管更是个细活~!

是啊

网友:
换灯管必须小心,一般都是剪灯管两头的塑料框就行。

网友:
玻璃一定要放到边框里面,有手摸下四周,再上铁框,装不进去不能用大力压

网友B:
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

网友:
我是新手,我都没换过

网友:
看來以後操作的時候還是要萬分細心啊。好在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问题。

网友C:
一定要记的怎么装。我有次拆了。忘了怎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拿了一片烂了的本本15寸屏拆装练了练手,感觉还不错,以前也拆修过手机屏,感觉大伙说的对,最主要就是 ...

现在 换灯管没一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记的怎么装。我有次拆了。忘了怎么装回去了

呵呵     那是你不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

的确是这样

网友:
晕,发错了。。。我想说的是
嗯,我刚刚换了一个14寸的灯管,现在就有一些漏光。不好办啊。。。

网友:
看来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
对屏使用暴力是绝对的错误,要温柔一点耐心一点

网友:
换灯管必须小心,一般都是剪灯管两头的塑料框就行。和8楼的一样。

网友(2011-10-03):
俺也是压坏了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心细,电子产品本来就小,怎么能用力压力呢,买个教训吧

网友(2012-08-09):
要细心再细心啊,不然屏就坏了,那样的话就赔钱吧,呵呵。。。。。

网友E:
那个东西最难换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莫伤心。

网友:
我也换坏过一次,,也是啪。。。。

网友:
换灯管的确是个细活!一定要不能心急,要使巧劲,不能太用力,如果不合适先看清楚问题,在用力。一点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2013-12-19):
是啊,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屏好贵,交学费教的我蛋疼。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细心,我是新手,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换灯管主要是再拆屏的时候一定小心注意,注意屏上面的软排线和那些颗粒,不然显示花屏有线之类的,是无没法弥补的

网友:
我换灯管第一次屛坏了以后是长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