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mx不加电,

楼主(2011-08-23):
华硕m2a-mx开机不加电,被雷击的,网卡模组里的一个贴片电容被击爆了一半,维修无从下手,请师傅们赐教检修流程

网友:
网卡口不见啊.你把网卡口跟芯片拆了看能开机吗.可以开机的话换芯片很接口看看

网友:
网卡模块被我拆了,一样的不开机,我再来把网卡芯片拆了看看啊

网友:
现在能开机了,就是集显没有显示,加独立显卡有显示

网友(点评):
哈哈,看到楼主这么说我确定我的主板也是雷击弄的,,我的换桥后,集显的rgb不出来,独立可以。。。

网友:
桥片坏了,加个独显,加个独立网卡吧

网友:
雷劈的首先要拆网卡芯片。然后看看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主板,这板子太老了

网友:
网卡连同桥一块劈了

网友:
加个显卡和网卡先用着吧,不然就换主板吧。这板修桥有点没价值了

网友:
现在的网卡都走北桥 雷劈一般会连北桥一块干掉 VGA核心最容易挨劈 你运气好啊 南桥还是好的

网友:
上次我一块G31被雷击  拆了网卡 跑码到D5 D4 就重启 又D5 D4。重来刷BIOS 搞定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肯定是北桥歇了.上独立卡测试一下稳定性,看看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各位发表的意见都很精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