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1-08-23):
昨天给别人上门装系统,装好了,今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电脑进不到桌面,过去。。。。开机,自动进bios,要求输入密码,问客户,可是说,没设置密码,没装系统前,有过开机密码。于是把他的开机密码输进去,可以,但还是在bios里,保存后退出,还是那样,认为主板电池没电,拆机,TMD怎么也找不到,主板电池,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又从装好,开机,又直接进BIOS,bios密码以前没研究过,凭记忆,一遍又一遍的保存从启,哈哈。。没想到的是尽然可以了,进桌面,一切正常,马上重启,进桌面,OK!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取消这密码的!还有,主板没电池,师傅们又没有遇到这样的主板啊!

网友(点评):
凭记忆,一遍又一遍的//...什么记忆

网友:
主板上没有电池,没有见过。

网友:
被显卡之类的东西挡住了吧,还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

网友:
用光盘,上面有清除密码的选项

网友(点评):
有的主板是有跳线 用光盘比较麻烦

网友:
同样没有见过主板上面没电池的。。。

网友:
主板没电池你就卖电池给他不就OK了

网友:
主板没电池是不可能的。。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

你说的BIOS密码是出BIOS界面了才提示输入密码。那设置一下就OK。。或者还原初始设置就OK了。

还有一种是在硬件检测页面就出密码的。。不记得密码那就必须找到电池清BIOS了。

应该是没找到电池

网友:
目前通常的电脑还没有没有电池的吧!

网友:
好吧 我还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

网友:
主板没电池有什么好稀奇的,大容量的法拉级别电容,完全可以代替主板电池的作用,效果更好,只是价格稍微高几元钱,
不过从楼主的水平来看,估计是没有找到哈,随便告诉一声,挖电池清密码的方法不是很科学,科学的是找到BIOS清除跳线

网友:
还没见过主板上面没电池的

网友:
貌似是硬件有问题,触发了这个开机进入BIOS,然后捣鼓之后,灰尘清理掉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就是这个BIOS的程序有问题,重新输入默认密码后,自动初始化,取消了进入BIOS的选项。

网友:
到目前还是有电池的主板多,有没有记录下主板的型号,或者印象好,记得主板的品牌。

网友:
没听懂。到底是开机密码。还是BIOS密码。开机密码容易解。BIOS密码就麻烦了。

网友:
有电池,,,你没找到

网友:
清除BIOS密码台式机最简单,把内存显卡拔掉开机报警之后关机再插上基本就可以清除bios密码了,如果是笨笨的话找到BIOS电池拔掉开机再关机插上电池就OK了。不论什么主板都会有BIOS的供电,一定是你没认真的找,所以没看到。这个电池是不可少的,因为它要在停电时保存一些设定的东西,莫非现在换成了大的电容了,是新产品?你再好好注意的看看吧,被啥东西挡住了吧?

网友:
主板上没有电池,我没有见过

网友:
你扯吧  没电池  怎么走时间 你别告诉我你是用太阳能 那也得有个太阳能电池板吧

网友:
不可能没电池的啊!要不就是被人拆了!每块板都有电池的啊!

网友: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啊。。。什么样的板啊!说个型号看看。。

网友:
BIOS密码清除软件试试

网友:
我自己,也很郁闷,我当时和我师傅一起去的,他也没找到,找电池就是要清楚密码,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点评):
那你的主板就是电容供电了,挨个电容放电吧!

网友:
进BIOS就要密码了,你还怎么设置............电池是你没有找到吧

网友:
怎么可能没电池?开机直接进BIOS是不是跳线没跳好?

网友:
放BIOS电池的电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点另类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修太少了吧。
BLOS密码, 一般都是拔电池 。正常方法是跳线。

网友:
显卡挡住了 电池 不仔细找 就中不到

网友:
没有电池不打可能吧

网友:
本人见识少,真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

网友:
应该有的,可能是你没找到吧。清COMS是跳线,

网友:
BIOS里面有个设置就是开机密码的,开机自检后就停留在那里,必须输入密码才会引导进入硬盘系统。具体设置记不清了,用得太少,是在密码设置那里的,有2个选项询问什么时候启用该密码,应该是客户的机器设置成通电开机后启用吧。没电池的主板没见过,也许有吧,不过那板子应该很高档哇。

网友:
先放电  进系统 软刷  去下芯片刷

网友:
上面说的拔   存显卡可以吗 没有试过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没有没有电池的主板

网友:
台式机的话,BIO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主板电池放一下电

网友:
没电池时间能保存吗

网友:
主板没电池,那么时间怎么保存的呢?

网友:
使用CMOS放电跳线

对大多数主板来讲,都设计有CMOS放电跳线以方便用户进行放电操作,这是最常用的CMOS放电方法。该放电跳线一般为三针,位于主板CMOS电池插座附近,并附有电池放电说明。在主板的默认状态下,会将跳线帽连接在标识为“1”和“2”的针脚上,从放电说明上可以知道为 “Normal”,即正常的使用状态。

要使用该跳线来放电,首先用镊子或其它工具将跳线帽从“1”和“2”的针脚上拔出,然后再套在标识为“2”和“3”的针脚上将它们连接起来,由放电说明上可以知道此时状态为“Clear CMOS”,即清除CMOS(如下图所示)。经过短暂的接触后,就可清除用户在BIOS内的各种手动设置,而恢复到主板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对CMOS放电后,需要再将跳线帽由“2”和“3”的针脚上取出,然后恢复到原来的“1”和“2”针脚上。注意,如果没有将跳线帽恢复到Normal状态,则无法启动电脑并会有报警声提示。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上一张图看一下。第一次听没有电池的主板

网友:
不可能主板没电池

网友:
没有电池应该没有吧!应该跳一下COMS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主板没有电池很正常啊!有安装电池的座子就OK了自己安装一个上去吧还能收10块钱呢!呵呵

网友:
不可能没电池的啊!要不就是被人拆了!每块板都有电池的啊!444

网友:
不可能没有电池的,放放电没有啊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主板?

网友:
只能说有些主板没电池也可以点亮。。应该是被什么挡住 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没有电池的主板啊,型号是什么

网友:
哈哈太强了 主板没电池 估计是你没有找到吧

网友:
虚心学习!是不会错的!

网友:
没有见过没有电池的板子!弄个图片让大家也欣赏欣赏

网友:
汗一个!我也没见过没电池的主板。但或许有有吧。

网友:
没有见过没电池的主板
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