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软件,恢复C盘桌面上的东东

楼主(2011-08-23):
手头有一个盘, 四个盘都提示要格式化,, 用超级恢复,, C 盘都出来了, 可怎么也找不到桌面上放的文件,,同行有什么好的方法和软件,,,他C 盘也没有特别的用户名和密码呀.
桌面

网友:
有可能覆盖了.那谁都没戏

网友:
桌面上的文件不见得就一定在C盘得。。现在很多GHOST版本默认的都在D盘。

网友:
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目录对应的用户名下面找找看!

网友:
提示格式化可能是DBR坏了,用WINHEX手动修复一下,分区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四楼的版主,,没设用户名,应该就是 原始的 ADMINISTRATOR 原始名,, 在楼主那个目录找遍了都没有

网友:
看到有好几个里有桌面项,但就没有要的文件

网友:
桌面就是c盘里的啊,你是不是做过系统恢复了,那样的话是被覆盖了。如果你动过系统,或恢复过得话,其他盘的可以找回来,恢复原来的分区表文件自然就都回来了。

网友:
如果这两个地方找不出来那就是覆盖了:
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