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3w不接信号屏亮,有信号黑屏

楼主(2011-08-23):
借了张图片,是这种的,有信号黑屏,总是待机灯亮,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H,V信号,有短路,查H,V信号对地稳压二极管

就这个六脚的原件坏了

网友:
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
行场信号处理出问题了,应该是程序乱了吧

网友:
Q110 Q111这两个三极管更换下。

看也不看就乱说, 这块驱动板右下角根本没有 Q110 Q111

网友:
这故障跟三星的那几款MCU的机型都是同样故障或者就是行  场同步不正常。

网友:
还有看看主机设置频率不对。或者过高过低。

网友:
右下角挨着vga接口的两个6脚贴片,右面的坏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就是

网友:
应该是那个存储芯片的程序问题!

网友:
前两天我修到一部三星711N的液晶,故障:通电自动开机并白屏,怎么按开关也不能关机。按经验来讲,判断是驱动板。直接加焊MCU就OK。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最好先刷个程序,再查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行场信号有一个短路或者断路。

是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驱动版的那芯片有问题,或者驱动程序要刷刷了

网友:
直接换驱动版,或加焊mcu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帮助分析,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