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 +ml4800 英文资料 cm6800的各引脚作用 中文资料

楼主(2011-08-23):
     cm6800 +ml4800 英文资料  cm6800的各引脚作用 中文资料

网友A(2012-04-01):
碰到个问题提问一下,DELL的长方体小电源,主电源部分采用CM6800芯片,稳压用的是HP1003 现在问题是电源本身能POWER 但是各输入电压不稳定12V有时被拉低到10V 5V也被拉低到4.7左右 3.3被拉到3.0左右,5VSB正常,换过大电容,和输出的滤波电容,问提依旧,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个问题提问一下,DELL的长方体小电源,主电源部分采用CM6800芯片,稳压用的是HP1003 现在问题是电源本身 ...

  调节tl431 部分的可调电阻 看看 是不是电压被调低了

网友(2012-06-18):
谢谢你,可是这电源修太久了,还是放弃了,主控全换,周边贴片基本都打过来阻质,都解决不了,这家伙可能是主变太器线圈的问题比较大,拆件吧,哈哈

网友(2013-03-28):
我下载了你的附件。理所当然要好好的回复你下。

网友(2013-12-14):
下载积分不够,请问6800芯片的供电是由光耦来控制关断的么

网友:
最近手头上有个海韵给安泰克带工的550电源,采用6800+ps232+ice3a1065lj,5vsb 和绿线都有正常电压,就是6800的13脚无供电,黑色pcb

网友B:
通电6800的13脚就有11v 短接绿线和黑线变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6800的13脚就有11v 短接绿线和黑线变为12v

你的到底是出现了什么现象。。。。。。  搞不懂 听不懂 看不懂。。。。 请描述的清楚点

网友(2014-04-06):
引用 网友B:
通电6800的13脚就有11v 短接绿线和黑线变为12v

6800  第13脚不是应该按开关后才有电么?
如果提前出来了肯定是控制PSON的那个芯片或者是相联的光藕问题,重点查这两个,线路很好跑,基本是直连的。

网友(2016-05-27):
这样的主动式FPC电源,我今天也接到了,是安泰克的BP430W,不接负载的话,就能正常输出,输出的电压都正常,但一接主板和显卡,风扇就转一下就停了,应该是带负载能力差,正在研究当中,没图纸真是难修呀

网友(2016-11-18):
电源图纸基本没有

网友:
这个版块不需要下载分,你可以下载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