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怪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1-08-23):
修一联想L-A690主板,上电跑E9,且每隔几秒钟嘀一声报警。测各项供电都正常。南北桥和U座都已经做过了,BIOS也刷过。哪位修过此问题,帮我解决一下。
此主板上面有两个红色的跳线,一个写着BAT 一个写着CL CMOS 。结果我一直用BAT那个放电了,无意中看到了CL CMOS跳线,结果清一下就好了。
很难理解,BIOS我都刷过了,应该已经恢复默认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

网友:
那我再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已经换了好几条内存了,可以肯定 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E9是BIOS程序出错,我有几块主板都跑这个代码,刷BIOS就好了,要么就是BIOS这个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