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经常黑屏.客户生气了

楼主(2011-08-23):
客户新买的三星LED液晶显示器,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总是自动切换信号,然后就黑了,客户说按显示器上的切换键没效果,也换个DVI的线,主机绝对工作.求高手

网友:
质量问题吗!!!
我以前遇到惠普 暗屏的 新买一个一月

网友:
送你两个字  返厂

网友:
叫客户拿去保才一个月啊

网友:
首先换台机试试,不行就返厂了,先给客户一台先用用

网友:
一个月还有保的呀,返厂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跟按键漏电有关,造成自动更改信号输入方式,当切到没有接的那种状态下的时候,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所以自动待机!

三星是有这个通病...钢琴铐漆,按键在左边的那种

网友:
还不到一星期 那还不要求换新机器吗

网友:
新机就出这毛病,那当然是找经销商解决的,就好就是换新机了。毕竟新机就出问题厂家应该负责的。

网友:
送回厂家  叫他换一台    不过像那样的问题  不好说了

网友:
返厂比较好

网友:
返厂维修是最终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按键 问题,更换所有按键 ,应该可以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希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新机器,自己不要动,,

网友:
如果是轻触按键,不是感应的,可以不开机,对着面板开关喷点开关专用的清洗计,,再反复按一会。还不行就返厂。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或按键问题  用VGA接口看看。

网友:
有保修就不用修了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
三星LED里面只有一块主板,若信号源无问题,更换主板可解决。

网友:
返厂。。吧。问题。让厂家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下显示器是这样。。。 不知道按键的问题这么维修

网友:
在保修期内,还用修?难道已经拆开了?

网友:
如果因为拆机了不能返厂保修了,就换按键,还是不好的话就刷个程序吧

网友:
还在保修期的机子不建议自行维修或是送往维修店维修,建议送往售后服务进行保修包换服务,以免自行拆解后失去保修服务,最终得不偿失

网友:
直接换新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恩,漏电是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

网友:
混水摸鱼嘛???你是做这行业的嘛??
要是全新的不是有一定的时间包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