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0SI1 进系统蓝屏 进PE掉电

楼主(2011-08-23):
型号:神舟Q1000
板号:U50SI1

故障现象:
1、进系统滚动条走两下就蓝屏掉电、测试了一下客户的硬盘、有大量坏道、、换一个好的硬盘装系统、、可以正常解压、进系统一次几秒就掉电了、以后再也启动不了、不是蓝屏掉电就是提示找不到系统、甚者提示找不到硬盘、、

2、外接显示器  不能显示全部的画面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慢装版的,装官方驱动呢?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内存,一般内存可能性很大,还在一个北桥虚焊了,重新做一个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内存,一般内存可能性很大,还在一个北桥虚焊了,重新做一个北桥

内存换过  北桥加焊过  没有重值

网友A:
蓝屏代码你有没有查过,看看说的什么,这一个问题有点复杂,不太好搞定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硬盘供电这块的问题   不认硬盘的时候测测硬盘供电

网友:
有没有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你有没有查过,看看说的什么,这一个问题有点复杂,不太好搞定

蓝屏后马上就重启了  只能看见它蓝屏了  一个字都还没看清呢

网友:
硬盘供电没问题   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点评):
好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