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视器灯管测试问题

楼主(2011-08-23):
液晶显示器4灯的,可以点三个灯不,我的显示器是亮一下就灭。我想试灯管,

网友:
搞个单灯的高压板不就行了,兄弟

网友:
不是不搞,只是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不可以的,你像你说的,如果说三根灯管都点亮了,那这一个屏显示的亮度也不一样的,两根灯管处要亮一些,一根灯管处要暗一些,这样看上去很不爽的,你还不如改换两根灯管,那些不是更好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测试灯管是不是好的,不是为了把故障来这样修好,如果这样能测出灯管坏我会换掉灯管的,而不是这样用

网友:
三个灯管不行 要么就去保护接同一边的两条灯管 ,但是不能一边接一条,那会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