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DIY BGA返修台的可能性大不大??

楼主(2011-08-23):
研究了一下,热风试BGA返修台主要组成部分由温控 风控 加热部分以及压气机部分
硬件研究了一下完全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和高速风扇,和电热丝进行组装,相关复杂零部件可以用数控机床进行加工
软件的话本人学过一段时间的c语言,也没有大问题,无非就是选定温度风速曲线以及相关的配合
本人的方案是用计算机串口与单片机相连,由计算机作为主控,之后由各单片机进行对风速温度的智能监测以及控制
大家觉得该方案可行不???
另外红外BGA的话红外怎么聚束???红外发生器又该怎么做,温度监测又该怎么弄?麻烦大家可以指点一下

3Q~~

网友:
如果楼主那里比较发达,机械加工很便利的话,做个BGA就很容易了。电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自由发挥

网友:
祝你愿望成功!!但要同时考虑的因素较多,如:工具因素,受热件因素,环境因素操作者因素等

网友:
DIY一般是是看看自己的动手能力,个性化,并不一定成本低,DIY者一般是享受DIY的过程,哈哈。

网友:
纯为DIY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为了维修还是放弃吧,花钱花时间外观还不咋D,还是直接买一个好,基地的不是4000不到就可以有3温了么?

网友:
如果你D出来的BGA是用来修板的,不是纯粹制作BGA卖的,建议放弃---你D的时间和功夫早把买成品BGA的钱拉回来了,还先不说你D的质量问题。

网友:
只是出于兴趣,我未来涉及的可能是制造业和设计业,不是维修业,只要是操控回流焊机和贴片机,涉及电路的,现在只是利用维修机会学习大厂的设计方案和布局,还有走线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话,DIY成本还是有点高的。。。买个专业的还是更省心  舒心  放心!!但DIY思想还是 ...

今天在自家废物堆中找到大量温控器,特别还有只pc410,看来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我想DIY的目的是因为自己手头资金短缺,两三千的BGA买不起,再加上家里面零部件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我做这个东西也不准备靠这个吃饭,所以么选择了DIY道路

网友:
很多人用土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