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4800+ps223 组成的电脑电源 悲催男求高手指点解决思路

楼主(2011-08-23):
该电源是由 ML4800  + PS223 组成的 主动FPC 的
原来 坏的情况是  待机电压5V 正常  ML4800 损坏 导致整个不能开机工作 换来ML4800 正常开机工作

由于天气很热,脸上的汗滴进到了 辅助电源 5V 的控制芯片 ice2A0565Z  芯片上面 导致芯片坏了  后来换了 ice2A0565Z 芯片
和 18V 稳压管  ML4800 也换了   如果电源待机  待机5V正常输出    还有给 ML4800 提供电力的 18V 正常输出

如果短接 绿线 启动 电源  ML4800 已启动  就保护   并且 辅助电源 输出的 待机5V 变得不正常  给ml4800提供电力 18V 会降到7-9V  并且不断的 启动 保护  启动 保护

我在电源 220V 里面窜入了60W的灯泡   现象是 电源启动  灯泡会闪一下 闪一下    电源也一会儿有声音 一会儿没有

网友:
ml4800 控制小板

网友:
1.   断开 黄色方框里面的驱动三极管 贴片的  通电测试  短接绿线到地  220V 窜进去的灯泡 会一闪一闪的   ml4800 VCC 变成了8-9V  确定是 主动PFC 两个mos管通电情况下面 直接接地 导致 辅助电源的前端电压下降 ml4800 停止工作 pfc mos管关断   前端400V电容又恢复电压  辅助电源有开始工作   ml4800 输出是pfc的mos 对地短接 反复这样

2.  断开黑色方框里面的驱动三极管   通电测试  pfc 不工作   双管正激也不工作 ,ml4800 VCC 脚 正常17.5V   pfc out输出脚 电压12V   双管正激的mos管 驱动输出脚 pwm out 电压 0V    RAMP1 振荡脚电压 2.04V(不知道是不是在振荡) Vref 7.5V  Vfb 脚电源 2.03V (主动pfc正常工作 这个脚电压是2.5V)

     看了ml4800介绍  pfc 跟 后面的pwm 是独立开来的  pfc 不工作 对后面双管正激工作没有影响的(**这句话有问题  我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看了上面ml4800芯片的内部构造图片,发现Vfb 15脚 不仅仅控制着pfc电压稳定 而且还控制着 后面的PWM out 脚的输出 **){:soso__8475657136057850255_2:}

      我现在想修复 主动FPC的电路 使其正常 不知道 是ml4800 损坏 还是ml4800 振荡出了问题  希望这里的高手 给我一点解决思路  我的头都想炸了

网友A:
      有些主动PFC的串入灯炮工作会异常。请比较4800的11和12脚与功率管G极之间的电路,这2路的驱动结构是一样的,对比看看各阻值是否一样,建议不要串入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动PFC的串入灯炮工作会异常。请比较4800的11和12脚与功率管G极之间的电路,这2路的驱动结构是一 ...

   我怕把pfc的管子给炸了   有什么好办法呢

驱动三极管 拆下来测量过 正常的  驱动信号经过驱动三极管对管  再通过33欧电阻接到 功率管G极  功率管G极

功率管G极还有一只稳压管接地  稳压管 我测量过正常的

网友:
     我已经想到一种办法了  可以调节 Vfb 脚的电压 看看  pfc 是否正常工作

ml 4800 的 Vfb 脚的是用来控制 pfc 输出电压的反馈脚  也就是这个脚的电压要维持在2.5V  超过2.75V 不知道多少会自动关闭的

我先拆下 ml4800 pfc 的 驱动三极管   再在Vfb 脚串一个可调电阻进去  通电220V  调节可调电阻 是Vfb 脚电压变化  看看pfc 输出脚

的电压是否也变化 我想这样就可以确定 pfc是否正常工作了 接着再去掉灯泡看看了  只能这样死马当活吗医了
{:soso__15215087984617592231_1:}

网友A:
驱动正常的话,大胆去掉灯泡吧。不然把大电容换成22u/450V的,以减少启动时PFC的电流,同时把灯泡换100W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正常的话,大胆去掉灯泡吧。不然把大电容换成22u/450V的,以减少启动时PFC的电流,同时把灯泡换100W的试 ...

恩    我先按照去掉 驱动三极管 调调看 如果正常 就 把灯泡换大看看

网友:
 今天有空,又开始修理这个电源了。根据上次的想法 将ML4800 pfc 电压采集脚 上面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 去掉pfc 驱动三极管  调节可调电阻使Vfb 脚的电压为2.5V 左右 发现pfcout 脚 电压发生变化 确定pfc 正常的

接着短接pg 线  电源启动一下又停机了  表示很郁闷啊 后面的监控芯片是PS223的

网友:
上传一下 这个电源类似的原理图 采用了CM6800 +PS223 芯片组成的

有哪位大侠知道如果测试ps223 芯片是否正常啊

网友:
        由于电源启动一下关闭 换了TL431  还是不行  最后测量一下 ML4800 (cm6800 可以替换 不过有些电阻需要修改) 6脚直流电压反馈  电压很高  (Vfb 脚 直接通过光耦 到接地) 说明了一些问题 就是光耦 很有可能已经被烧坏 断路了   无法对后端的电压 反馈回去。 等明天换上光耦看看了

以下是对照电路图  不是很我的电源一模一样的   不过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今天 换光耦 电脑电源 启动一下就保护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测量的     如果强制启动 空载正常启动   电源会发出滋滋的声音

并且不能加载  一加载就保护了

去掉了ps223 电源监控芯片  直接强制启动 电源空载能正常输出 并且电源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在12V输出端口加一个35W的小灯泡   电源强制启动

35W的小灯泡会一闪一闪的

有哪位仁兄对这方面很熟的 希望指点一下吧

网友:
晚上有看了一下发现  强制启动电脑电源   辅助5V电源 输出变成5.4V 导致  前端的18V电压立马降低到10V   使得ml4800 出现了关闭输出   又开始重复    开启关闭

   目前问题是5.4V 是哪里来的呢    电脑电源的输出 就只有 3.3V  5V   12V  -12V  待机5V  所以确定了 12V 跟 待机5V 之间有什么猫腻呢?  现在电源已经修到的关键时刻,麻烦哪位大侠 有这种电源的电路图吗

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 很难搞啊 80W的电烙铁 对这个二极管 无效啊

网友:
      今天  检查了后端输出一切正常,发现有个坏电阻  是电源设计人员 专门用来为难维修人员的假电路   如果换上新的电阻 那么电源将无法开机
       昨天好心把那个假电阻给换了 导致无法开机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能启动  并且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端输出完好  好像是主变压器的声音   ml4800 供电电压降低到了14.0V 左右摆动   去掉驱动三极管   ml4800 工作的时候  电压为16.4V  能正常工作 加上驱动三级管  是电脑电源 开机 输出   电压立马降低到14V左右   ml4800 能勉强工作 如果后端12V 加30W灯泡     电源会重复启动   请问哪位大侠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
希望你经常有空摸一下,知道修好以后总结总结。从头到尾看完,主动PFC的小问题基本就会了。

网友:
刚开始入门电源 正好学习了。

网友(2014-06-04):
先要保证待机状态大电容300V电压正常。待机5V能带负载。启动电源后 大电容正常电压应该380V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