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开机掉电,重插显卡正常启动,过两天又会出现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3):
DELL 1425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掉电,重插显卡后能正常启动,过两天又会出现开机掉电的情况,是不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加焊下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吗?

网友:
   过两天又掉电你在重插显卡下看没?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什么也没动,再开机却突然又能开了,原来就是开机电源灯亮2秒就灭,不知道怎么个思路去查

网友:
显卡槽的问题吧,加焊下

网友:
拆出板来了,不插显卡,照样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