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待机问题

楼主(2011-08-23):
  DELL E173FPb  待机后有时候就回不来了,而且断电之后电源灯绿灯常跳。但是断电后过了一夜又能好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有谁遇到过,有的话说下。显示器还没打开看过。想先了解下。谢谢!!

网友:
控制芯片坏没有啊

网友A:
看看电源板有没有暴电容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检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板有没有暴电容

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
电源驱动板不良,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