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安装时无法创建新分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8-23):
如果大家也遇到我这种情况(在分区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分好区后先装xp后再装win7这样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都是先分区再安装系统的。

网友:
!!!!!!!!!!!!!!!!!!!!!!!!!!

hrka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里面有个系统工具可以装分区改大小和卷标的

网友:
了几年电脑表示修没遇到过不能分区这个问题

网友:
鼓捣电脑就这样,一回生两回熟......

网友:
分区.我犯了几次错啦.不是没有分起就是不会衰

网友:
都先分区然后装WIN7的
另外,现在好多WIN7都能直接引导,不用先装好XP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