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seystem fan has failled 然后几秒内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BIOS硬件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8-23):
开机seystem fan has failled 然后几秒内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BIOS硬件高手进来帮帮忙

开机seystem fan has failled 然后几秒内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BIOS硬件高手进来帮帮忙

开机seystem fan has failled 然后几秒内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BIOS硬件高手进来帮帮忙

硬件高手进来帮帮忙!

网友:
帮帮 忙 换了CPU风扇没用

网友A:
是检测不到系统风扇 不是cpu风扇 你看看主板上有个标 sysfan的插头 搞个风扇装上。然后进bios设置关掉风扇检测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进BIOS啊  根本倒不了  开机显示错误后  直接关机了

网友A:
要不你就直接换个IO

网友B:
有的品牌机是要原装风扇的,风扇里面有电路的,不是原装会报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品牌机是要原装风扇的,不然会报错的。

恩  HP的  是原装风扇的  还是报错 开始提示错误就关机了 进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就直接换个IO

你好  跟IO有关系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检测不到系统风扇 不是cpu风扇 你看看主板上有个标 sysfan的插头 搞个风扇装上。然后进bios设置关掉风扇检 ...

你好 我照你的做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想问问是不是检测风扇的芯片坏了

网友D:
一般主板上有2个电源输出插针,4个针的是给cpu风扇供电的,3个针是给外接风扇供电的,你换个插针应该就行了。也见过插针都是4个针的。

网友:
换过CPU没有呢!你先测一下12v要短路吗?

网友:
品牌机的还有个温控散热风扇,就是除了CPU还有个seystem fan  你在主板上找这个风扇的标示,然后随便插个风扇在这个上面,看是否还重启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系统风扇和其相关检测电路出故障了所致。
注意哈-----是系统风扇,不是CPU风扇。
或者,有可能是BIOS设置出错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HP的  是原装风扇的  还是报错 开始提示错误就关机了 进不了BIOS

像你这种品牌机风扇应该是4根线吧,一根供电,一个地,一个温控,另一个检测。你有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口。

网友:
seystem fan应是主板芯片上的,也就是桥上的散热风扇不转。

网友:
找个三针可测速的风扇插在sysfan上,让系统先不出此错误,再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主板上有2个电源输出插针,4个针的是给cpu风扇供电的,3个针是给外接风扇供电的,你换个插针应该就行了 ...

你好  没用的 我都试过  我想问问是不是检测风扇的芯片出问题了  或者是IO ?
你更有其它想法吗 ?
我搞了一上午都不见成效

网友:
额, 你给bios放电不就可以了,这样做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你这种品牌机风扇应该是4根线吧,一根供电,一个地,一个温控,另一个检测。你有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口。

恩 谢谢 终于解决了  CPU是AMD的 开始我用的478风扇插在SEYSTEM FAN 上  结果不行  找了一个AMD的风扇就进了 J进了bios把SEYSTEM FAN 关了  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来自: 四川绵阳 来自 四川绵阳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系统风扇和其相关检测电路出故障了所致。
注意哈-----是系统风扇,不是CPU风扇。
或者,有可能 ...
恩 谢谢 终于解决了 CPU是AMD的 开始我用的478风扇插在SEYSTEM FAN 上 结果不行 找了一个AMD的风扇就进了 J进了bios把SEYSTEM FAN 关了 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