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8-23):
HP NX6320进水不开机,拆机发现开关处、屏线接口等地方已经发白,清理干净,没有掉件和明显腐蚀,通电,亮机,本以为捡了条死鱼哈,装机,通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原来刚才拆下机子没有CMOS电池,通电就直接自动触发了,问题还是在开机电路。
拆下机子,不拆CMOS电池,通电,测量开关电压,0.76V,不正常,按下开关为0V,松开又跳回0.76V,开关正常,查电路图
R538两端电压都为0.76V左右,说明+V3AL上拉电压不正常,测量D371PN和其他点的+V3AL都为3.3V,那就是断线了,从D371PIN直接飞线到R538左端(图纸),开关电压3.3V正常了,按开关,依然不触发,顺藤摸瓜继续查PWR_SWIN#_3
按下开关,PWR_SWIN#_3使Q49截止,产生跳变信号PWR_SWIN2#_3ICH7南桥。测量PWR_SWIN#3无电压,又短线了,从D373PIN直接飞线到Q493PIN,通电,按开关,触发、亮机,再关机,一切正常,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真棒 又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淅。。。值得学习,,,高手

网友:
思路相当不错!!!~~如果我有哪么叼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