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了!凭直觉修复:惠普HP6120贴片电容短路造成大电流

楼主(2011-08-23):
凭直觉修复,惠普HP6120一个贴片电容短路造成大电流
朋友拿了一台惠普HP6120的机器,插上电源,电流直接上到5A
拆板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有烧焦的痕迹,说来奇怪,凭直觉一眼瞄上了图中那个电容C57
用万用表一量果然短路了,拆下此电容再量不短了,
图纸补了个10U/25v电容上去上电进系统一切正常,不费吹灰之力3分钟不要就搞定了
难道有时候人的直觉就是第六感,欢迎拍砖,感觉这样修机真没啥技术含量!
难道真的有第六感存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点评):
一般5A大短的多数也是电容短路造成的,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点评):
蒙谁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网友(点评):
修这种机器我都是不用表的,电容短路的90%都是可以目测出来的,哪用的着什么直觉不直觉的

网友(点评):
目测+放大镜 几乎都能找到。

网友:
大短路好像电容坏的不仅多。

网友(点评):
大短貌似电容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你太牛了,继续忽悠

网友(点评):
有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A:
电流比较大的线路上电容比较容易击穿,我每次都是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比较大的线路上电容比较容易击穿,我每次都是烧鸡大法伺候。。。。

很容易烧出问题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烧出问题来的哦

没事,要限流。。。。。电压一点一点往上加。。。昨天还修公共点短路呢,一个p沟场管和一个电容。。。有些电路上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一个拆的话太费事了。

网友:
有过同感。。。

网友:
眼睛这样厉害??????????

网友:
太神奇了!!!!!  秒杀啊

网友:
说个实话  我修过两台HP 6715的机器 还有一台貌似6325  也在你的位置 虽然板子不一样  但是位置差不多

网友:
真忽悠,我今天修个Y330的上电电流0.23,直接加焊南桥,因为我看到了南桥开启时钟的PWRGD没有,我眼睛南桥看出来空焊了

网友:
看来有点像火眼金睛,,

网友: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网友C:
我信,我也搞过几次这样的,电容的外观明显不良!一拆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信,我也搞过几次这样的,电容的外观明显不良!一拆一个准!

遇到知音了,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的

网友:
那电容碰多,从外面可以看到上有裂的

网友:
听起来很悬乎,不过我也信了

网友:
其实仔细看还是能出些特征的,一般会带点微微的开裂什么的

网友(点评):
用放大镜细看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