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南北桥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早期同方V5200本,先是花屏,后黑屏,加焊北桥显示解决。出现键盘、触摸板失效,重装系统、键盘驱动,键盘恢复。现在触摸板、读卡器、内置网卡失效,外置PCMCIA网卡时通时不通,RJ45、USB口正常。多个接口不良怀疑南桥虚焊,加焊南桥,结果出现最早现象:按开机钮屏不亮,电源灯亮、CPU风扇转4秒停止,按4秒电源钮电源灯灭。晕》》》》》》》
用xxxxxxR380C加焊。

网友:
别加焊了 重新做下桥吧,加焊这个 那个空焊,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头都大了 小心问题搞大了 嗯  重新植

网友:
AMD太垃圾了

网友(点评):
楼主没说芯片组,你怎么知道是AMD的?

网友(点评):
看来是修过,或以前卖过这机子哟

网友:
没做好吧。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再一次加焊了南北桥,屏亮了、内外网卡通了、喇叭也没了嘎啦嘎啦声响,但是触摸板、读卡器仍然不能用,浏览器有显示“可移动硬盘”,双击后提示“请插入磁盘”或者“没有响应”。

网友:
谢谢各位,能说说下步测试办法吗??

网友:
看来只好凑合着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说服客户换板吧。。。

网友:
再一次加焊了南北桥,屏亮了、内外网卡通了、喇叭也没了嘎啦嘎啦声响,但是触摸板、读卡器仍然不能用。
看来只好凑合着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有铅板,说不定就加死了,能凑合着用就行了,我估计楼主的问题要南桥重植球才行

网友:
技术不到家,换板~~~~在弄下去很可能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