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会不会烧屏

楼主(2011-08-23):
进水的机器

网友:
主板都腐蚀了一大片,准备换个主板,就怕屏也不好

网友:
烧正常来说是不会烧的, 先拆开屏看下  屏是否进水呢

网友A:
架个测试架  把屏测试一下不就放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个测试架  把屏测试一下不就放心了吗?

什么测试架啊?没用过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 !你的屏如果是LCD的就可以弄   如果是LED的我现在就没有办法  LED的片插  直接弄个驱动板就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 !你的屏如果是LCD的就可以弄   如果是LED的我现在就没有办法  LED的片插  直接弄个驱动板就  ...

是LCD的 怎么做 说详细点

网友A:
不知道你修液晶显示器不  如果要那就简单了 !先改屏线  然后写程序就 可以了 !你那的 ?我改天传你信息的东西!

网友:
屏线接口处没有进水那应该不会烧屏的  主板给屏的几个电压没有短路在一起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修液晶显示器不  如果要那就简单了 !先改屏线  然后写程序就 可以了 !你那的 ?我改天传你信息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本不修了吧,换一板和一屏。

网友(点评):
昨天新板到了 ,装上OK一切正常就是光驱没用了 ,把光驱板拆了 装回去 。

网友B:
以最少的精力赚最多的钱,技术是没有底的,不必钻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最少的精力赚最多的钱,技术是没有底的,不必钻太深。

比我还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最少的精力赚最多的钱,技术是没有底的,不必钻太深。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网友:
难说呀,上次一个thinkpad的机器水,给报了换板,,结果换板了后发现屏也坏了,亏大了,又是藏族人,理论了四小时,难啊

网友:
还是 专心维修把  别走近到...  还是主要看看屏烧没... 板子腐蚀那样是不行了! 板子腐蚀了 加焊都困难...

网友:
屏没有烧的痕迹,就怕万一屏也不好就麻烦了 主板上的屏接口和屏线那都烧了

网友:
学技术也是为了挣钱。我们讲的是利润最大化。

网友:
最好自己把屏换其他的机器上测试下,没有那么绝对的

网友:
把屏拆下来点点补就知道了?

网友:
刚好昨天来了个机器 拆开测了下屏 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