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焊台是啥型号?里面的芯要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8-23):
焊台上电灯闪一下就灭了,拆开测量发现感应热敏电阻无穷大,应该是过热断电。现在不知道这个芯要用啥型号的,936后面那个是A呢还是啥呢?要用啥型号的芯呢?
断电

网友:
直接买936的回来就可以用

网友:
到厂家买,保险,

网友:
936的焊台很多能通用

网友:
这个是936的吗?还是936A?后面那个小三角倒底是个啥东东??

网友:
那个三角,还真是看不出到底是A还是三角

网友:
如果你的焊台手柄是907的话,那就买A1321发热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