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代换问题

楼主(2011-08-23):
机型:宏基ZB2
当时测3V待机短路  烧鸡法直接排除南桥 EC BIOS
换上3大件后  3V不短  因为BIOS坏 要找BIOS了
重点在于BIOS  BIOS是40PIN贴片的,但没有这种座子没法刷
板子上预留有PLCCBIOS 当时手里只有4Mbit的  且bios文件是WPH文件 当时不知道能不能刷写

当时不确定能不能刷  直接将这个WPH的BIOS文件直接刷进去
可触发  说明WPH文件支持刷写
当时犯了错误  换上PLCCBIOS的时候测量了工作条件,错在我用贴片的BIOS引脚图去测量后换的PLCCBIOS
当时测量BIOS RST是正常的

再然后找同样可代换的BIOS  大家不用去网上查资料看哪个bios代换 细心的人会从这里看见

无奈下 在网上买了一个48PIN 的座子刷写
在料板上 855芯片组的板子上拆了一片8Mbit的BIOS
我记得修的这个板子是945  ZB2
换上BIOS 后不触发  当时怀疑BIOS坏   要再找BIOS  但之前那个料板上的BIOS是确定好的
重新刷一次BIOS 还是不行  上图  个人觉得重点

换了BIOS后发现 没有了 RESET# 郁闷了 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想到BIOS 都是完全可以代换的,BIOS本身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
文件也对的  BIOS容量也照着的  当时就想换个BIOS再看看的
查了半天  想在外面+3VPCU那颗没有用的料加上料 本身是没有的
想了想BIOS完全可以代换 应该不需要的吧
最后还是加上试试吧  结果加上后 有意外的收获  RESET#有了  它真的需要上拉。。。。
完工  bios虽可一代换  但内部结构不是完全一样的
没细心想  图上为什么标识 可代换的芯片  为什么要预留。。。 这就是答案了
有什么不对的请大侠们指出

网友:
嗯,,LZ勇于思考,举一反三,从细微处原理着手,
绝对是个引起大家深思的邓例子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 40PIN座子吧,也不贵

网友:
有些bios代换需要改动电路的

网友:
不懂。我的技术远没有到这样代换的地步。

网友:
我上次改USB网卡,同理,PCB上面的USB预留接口的数据线的两个电阻都没打件,都是自己按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