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mcp68-m2故障

楼主(2011-08-23):
一块ecs mcp68-m2进系统容易掉电,主板上只有CPU供电的几个电容鼓包了,心里想电容坏了只会重启呀应该不会掉电的,但是又查不出别的问题,只好先换电容,结果进系统后正常了,奇怪呀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CPU供电.进系统不正常肯定会重启的呀

网友:
大电容滤波不良 肯定会重启的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爆了会导致死机,重启,蓝屏都有可能

网友:
大哥,他的现象是掉电。你们碰到过吗